[求助] report_timing时间

楼主(2016-04-21):
每次对设计做一个小改动再次执行report_timing时间都比较长,有什么方法可以节省时间吗??

网友:
重点关注你改动的部分?设置明确的检查路径

网友:
回复 网友A:
ICC还是edi?我在edi中只找到extractRC这个cmd,并且其没有o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