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使用寄存器解决亚稳态的疑惑

楼主(2016-04-21):
小白刚学数电。
使用寄存器解决亚稳态时,我感觉电路里有一个clock会有错误信号,在下一个clock才能得到正确信号。
这个错误信号不会影响电路吗?
如图:

楼主:
感觉用两个寄存器在一个clock里还是会有错误信号,只是在下一个clock被消除

网友:
是的,亚稳态只能阻止其传播,避免更大的错误,但不能消除。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错误不可避免,但我们要避免的是亚稳态导致整个电路瘫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