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cmm流程,同一mode不同corner下跑CTS,某些时钟信息消失。

楼主(2016-04-21):
在两种corner下分别进行时钟树综合,时钟信息消失,但cell还存在。不知道那里出现问题?

网友:
时钟信息消失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sink为零。假的timing。

网友:
是不是current scenario不是你综合clock tree的那个scenario。比如你做的是function cts,但是你在scan 相关的scena下report clock tre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有两种mode以及两种corner!然后我分别做fun_max和fun_min的CTS,它们用的sdc文件是同一个!

网友:
func_max 和 func_min就用同一个clock tree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想时序更加收敛!所以需要跑各种的CTS。

网友:
你在func_max和func_min下使用同一个sdc,tool 不会综合出来两种tree。

网友:
func_max 下综合cts就行了,通过option把skew尽量做小点就可以让timing更加容易收敛。确定func_min下hold violation是否很大,是否由于skew太大引起的。如果不是,就在func_max一个scenario下做cts就行了。如果是这种情况,并且这样的hold violation还能多,不好修,就回过头来把skew做小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想知道为啥在同一种mode下不同的corner做时钟树,会导致时钟消失。

网友:
我通常只在一个corner下做tree,没向你那样干过,但是建议你去看下ICC implementation UG中的Performing Priority-Driven Clock Tree Synthesis and Optimization 小结,看下是不是你想了解的内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种都做的话,时钟会比一种好很多!
之前我先做fun_max然后做fun_min的,出现时钟丢失的问题!!如果把它们调换做时钟就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这么说的话,我想不太明白为什么颠倒之后就没问题,等待大牛解决你的问题吧,回头我也可以试试,以前一直都只在max下做tree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所以我也一直在找为什么!纠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