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AYOUT中添加标签LABEL的问题

楼主(2016-04-21):
大家好,我在一个版图中,通过快捷键I,调用了256个X模块,然后我想给这256个X模块添加标签,格式比较统一,为OUT<1>一直到OUT<256>.我现在只会手动的一个个的添加,请问有别的方法可以更为快捷的添加吗?

楼主:
求牛人和好人告知啊

网友:
有脚本的

网友A:
如果是virtuoso61系列,在label的时候可以设定delta...然后会固定pitch的打label,好像label那边填out<1:256:1>就好了,前面两个是起始值,后面是间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这个方法解决了我的问题!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四楼的方法可以完成我需要的功能,谢谢~

网友(2020-07-02):
您好,我想请问一下,给每个引用单元上加label,这个label上的字会形成实际的版图图形吗?如果不会,那我可以怎么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virtuoso61系列,在label的时候可以设定delta...然后会固定pitch的打label,好像label那边填out就好 ...

您好,我想请问一下,给每个引用单元上加label,这个label上的字会形成实际的版图图形吗?如果不会,那我可以怎么做呢?

网友(2024-04-02):
可否分享个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