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

楼主(2016-04-21):
astro中做drc和lvs的rule文件在哪个位置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顺便问一个问题,工艺厂商没有提供做天线检查的clf文件,这个文件可以通过其他什么文件生成吗?

网友:
可以自己抽lef 把antenna信息抽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怎么操作呢,能指导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