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求大神支招!带隙基准电压源PSR非正常原因

楼主(2016-04-21):
本人本科毕业设计,做得是一个低功耗的带隙基准电压源。如图所示    设计采用低压共源共栅电流镜,在每个支路上采用PMOS和NMOS共源共栅结构,通过两条支路上的电阻来产生适当的压降,使所有管子工作在饱和区;并且采用共源共栅结构,代替传统的运放,钳位三极管的发射极。在调试结果正常,输出基准电压的温漂为0.3mv的情况下,
测试输出的PSR发现与理想结果不一致,
实际结果    理论输出结果
有哪位大神做过类似的,并且知道原因的么?(使用smic.18工艺,电源电压1.8V 每条支路工作电流在1u左右)感谢交流与指点!

网友:
cascode各级工作点是否正确?vdsat是否足够?

网友:
反馈环路是正反馈?有deltaVbe那边,应该是PMOS二极管连接吧?

网友:
另外,电路中没有看到启动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容量太大了!转换成jpeg,但是画质不高

网友(2023-04-19):
请问你二阶曲率补偿电阻是怎么算的

网友(2024-07-26):
温漂怎么这么低,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