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SH111调制器输出问题

楼主(2016-04-21):
mash111低位加 dither信号时候,输出范围为[-3 4] ;不加dither,输出范围便不再是[-3 4],而是 不同输入,输出范围便不同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16-10-30):
学习了,重要的事情重复3遍:
1,MASH111加dither时,输出范围为【-3:4】,不加dither时,不同的输入对应不同的输出范围;
2,MASH111加dither时,输出范围为【-3:4】,不加dither时,不同的输入对应不同的输出范围;
3,MASH111加dither时,输出范围为【-3:4】,不加dither时,不同的输入对应不同的输出范围。
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