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模反馈

楼主(2016-04-21):
小白最近在看Sansen的书。。看到全差分运放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看不懂,于是在这里想请教各位大神一些。。小白感激不尽!!
主要问题是书上提到的这种CFMB的方法是用两个相等的电阻R来抵消差分信号。。但是缺点是R必须足够的大,以确保足够大的增益,
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作者说在输入管M1的漏和两个电阻之间插一个源极跟随器就可以让电阻R的小一点。。。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加个源极跟随器后,
小的电阻R就不影响增益了?

网友:
因為已經有Buffer了,所以增益不會衰減。

网友:
楼上正解。可以画一下共模等效电路看一下

网友:
this is a very good book

网友:
LZ,不用小电阻因为小电阻会把放大器的大输出电阻并联成小电阻,不就降低放大器的增益了么。增加一个源跟随,MOS管的输入电阻很大很大,是不是就不存在上面讲的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是这样。。。谢谢大神的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懂了。。。谢谢大神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