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寄生参数提取RUN PEX的一个小白问题

楼主(2016-04-22):
在RUN PEX的时候,出现了如下error,请问大家,出现这个error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法?

(nmos_1p8
  (chrt018IC nmos_1p8 spectre)
  (
    (b B)
    (d D)
    (g G)
    (s S)
  )
)

(pmos_1p8
  (chrt018IC pmos_1p8 spectre)
  (
    (b B)
    (d D)
    (g G)
    (s S)
  )
)
WARNING: Schematic instance D12_noxref not found.
ERROR: Could not find cell mapping for device nwp. Ignoring instance D12_noxref.
Device pin-count should match cellview terminal count!
Device pin-count should match cellview terminal count!

网友:
这不是已经说明白了么,还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看懂啊,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啊

楼主:
求大家帮忙看一下啊
过不来这关,参数提取不能完成啊

网友:
instance D12_noxref not found.

网友(2017-08-07):
    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感觉这你这个lvs都没过吧。。。

网友(2021-05-24):
先过lvs吧

网友(2022-02-09):
楼主先确保通过了LVS(虽然我感觉楼主这个现象应该不是LVS的问题)。然后楼主看一下下面这个界面中cellmap file选择的对不对,以及这个cellmap里面的内容。这个文件应该是负责将提取出寄生参数映射成工艺库里的元器件。
我之前用过一个smic的库,它里面的cellmap文件代码里库名字部分写的是smicrf_12185,但是我在建库的时候把库命名成了smicrf,结果出现的和楼主很像的报错。把cellmap文件里库名字部分改成smicrf(就是我给库命的名字)再跑参数提取就不报错了。希望能帮到楼主。

网友:
感觉比起谷歌,上有道更好

网友B:
请问解决了吗?最近同遇到这个问题,而且有20个warning

网友(2022-07-23):
提取的寄生首先要check and save,没有问题了再进行后仿真

网友C(2022-12-06):
借楼问一下。
我的lvs已经过了。进行pex时其它寄生器件提取都没有问题,就是版图里添加的4个dummy mos报警告了。我的dummy是直接改的网表,电路图里没有添加器件。网表里写的内容是“Mdummy - - - - N l=  w= m=4”
警告部分内容如下:
WARNING: Overriding existing view test/OPAMP/calibre
WARNING: [FDI3033] Schematic instance Mdummy not found.
WARNING: [FDI3033] Schematic instance Mdummy@4 not found
哪位大神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2023-05-04):
引用 网友B:
请问解决了吗?最近同遇到这个问题,而且有20个warning

帅哥 解决了吗 我也20个warning

网友D(2024-10-27):
引用 网友C:
借楼问一下。
我的lvs已经过了。进行pex时其它寄生器件提取都没有问题,就是版图里添加的4个dummy mos报警 ...

请问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解答!

这种一般是在原理图里面加上,过lvs时把filter勾掉,一个不选,确保原理图和版图完全对上,lvs能过pex就不会有问题了。当然也还会有一些寄生二极管的问题,取决于lvs或者pex rule开关是否打开,只要这2个文件内的rule定义一致,能过lvs就能过pex。

网友(2025-02-12):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解决了吗?最近同遇到这个问题,而且有20个warning

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解答!

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