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2rom,焊接的时候掉数据怎么回事?

楼主(2016-04-22):
自己设计的e2rom,普通cmos工艺实现。烧写成功,但样片手工焊接的时候,有一半会掉数据
焊接温度320度

怎么回事?

网友:
焊台是防静电的么

网友:
怎么用普通CMOS实现E2PROM的?
怎么实现浮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电版图艺术(第二版)P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