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eltasigma modulator的代码?!

楼主(2016-04-22):
求一段单环高阶delta sigma 调制器的代码。用于小数分频锁相环的。
另外问一下,这个调制器里的加法器需要设计成带符号位的吗?

感觉mash结构好简单明了啊!但是单环的就完全不懂了。

网友:
我可以帮你做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是有偿的那种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daidu或者从paper上找一个,然后搭建matlab模型,matlab模型能跑通,那么按照模型写code就行;
加法器写出带符号的加法器,肯定不会出错就是了(一切参照matlab模型进行);

网友(2017-10-30):
楼主能否提供些有关小数分频用的delta-sigma调制器的资料,小白完全不懂

网友(2018-03-07):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有头绪了么?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2020-04-07):
who can provide matlab code?

网友:
同问,求代码或者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