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问题请教,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6-04-22):
SAR ADC

SAR ADC
我想请问一下,途中CA的作用是什么?  另外,一般CL+Cseg=CH,如果CL=CH,对采样结果会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
为什么都没有人回答?   是太简单了????

网友:
通过选取合适的CA,可以让Cseg取一个整数值。

网友:
是SAR吗?CA是校准电容阵列吗?不等的话,是否第一步校正就无法继续下去?没有做过,感觉有些相似。。

楼主:
回复 网友A:

Cseg就是等于1C,  CA我看过两个电路,值好像没有什么规律,不知道跟运放的共模电平有没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SAR,CA在整个采样和转换过程中,两端的连接一直不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更多时候Cseg可能是分数,这根你怎么分段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刚开始接触SAR,看了两个电路,也看了一些论文,大部分好像Cseg都是1C。    就是这个CA的选择不知道有什么规则和限制。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李福乐老师课件上的推导,我明白了,谢谢!

网友(2017-12-07):
SAR ADC 问题请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