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寄生参数提取后,筛选的问题

楼主(2016-04-22):
我在RUN PEX之后,产生了非常多的寄生电容电阻,其中电阻是从几毫欧到几欧姆;电容的话都是在aF量级,从几aF到几百aF不等。
          我应该怎么确定哪些RC是我感兴趣的需要提取出来的电容电阻呢?

楼主:
求大家告知啊

网友:
这个要你事先知道哪些地方的寄生参数对电路功能有很大关系,然后去减少这些寄生参数,而不是无头苍蝇似得的乱找,效率低且抓不住问题本质。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6-05-24):
你應該看你care 哪些net, 再看對應net 上的寄生RC.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
毫欧的可以过滤掉 不用提出来

网友C:
如果是非高速电路,提取R/C时设定精度阈值可以设大点 (0.01 Ω /0.01fF 的精度 1G 以下频率的电路都够了,可以大点),话说回来calibre 的PEX 提取的模型不大准,看来你们的也不是高频电路阈值可以再加一个数量级。
如果是高频电路 用calibre PERC会准一些,要么用QEC 或starRC .
另外如果你只关心电路里面的某些信号线,就可以设定只提取那些信号线的寄生。

网友(2018-06-03):
回复 网友D:

    请问如何过滤小寄生电容和寄生电阻呀,望告知,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提取寄生的精度应该如何设置呀?就是如何忽略值很小的寄生电容电阻,望告知,万分感谢。

网友E(2019-12-03):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非高速电路,提取R/C时设定精度阈值可以设大点 (0.01 Ω /0.01fF 的精度 1G 以下频率的电路都够了, ...

你好,我设置了电阻阈值为10欧姆,但是提出来仍然有很多小于10欧姆的电阻,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2020-04-22):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设置了电阻阈值为10欧姆,但是提出来仍然有很多小于10欧姆的电阻,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

或许跟calibre的版本有关,你可以尝试一下更换高版本来试一下~

网友F(2020-06-08):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设置了电阻阈值为10欧姆,但是提出来仍然有很多小于10欧姆的电阻,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

好像跟calibre的版本有关系,最新版的好像是修复了这个问题,听calibre的工程师讲的,不过我也没验证过,目前我用的是calibre2016,是不行的

网友(2022-08-08):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设置了电阻阈值为10欧姆,但是提出来仍然有很多小于10欧姆的电阻,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

你好,请问找到解决方法了吗,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像跟calibre的版本有关系,最新版的好像是修复了这个问题,听calibre的工程师讲的,不过我也没验证过, ...

你好,请问下过滤电容option 怎么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