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用脚本怎么读入网表

楼主(2016-04-22):
最近在折腾encounter,以前都是用的ICC,各种不习惯。用图形界面是在,import design 里读网表,lef ,那么,用脚本是怎么读的?

楼主:
   set 好 lef ,netlist ,然后 init_design ?

网友:
用gui跑一遍,然后看encounter log.cmd文件,提取一下cmd就可以了

楼主:
用gui跑一遍,然后看encounter log.cmd文件,提取一下cmd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ok 谢谢

网友(2017-09-22):
回复 网友A:

   执行的命令是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读脚本是在命令行:source 绝对路径/文件名 。这样就能将脚本写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