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真 新手,cadence上手

楼主(2016-04-22):
最近开始学cadence,网上找了篇教程跟着画图做仿真。用Analoglib里面的元件,

最后仿真报错了:。

楼主:
报错的是图中所有mos管都是 undefined model

网友:
应该要在model labaries中选下仿真的模型文件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analoglib库,那model library的scs模型文件该选什么呢

网友:
随便找个model文件.scs的或者.lib等,ADE中include进去,原理图中按照model文件中的器件model名填好期间属性中的model name就可以了,不过这样仿真,少了很多东西,论坛里有很多PDK,下一个,直接用PDK吧。或者换成cadence带的MOS管行为级模型仿不用model。

网友:
5l解释好专业~

网友(2016-07-03):
最近在弄怎么加测试源,好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