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根据伪代码画出正确的datapath和状态图?

楼主(2016-04-22):
伪代码

伪代码

datapath

datapath

状态图

状态图

有时候会发现画出的状态图和datapath里时序有错误,与伪代码不对应
是否有合理的顺序去解决这种问题呢?

网友:
自己写verilog代码综合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根据你的意思,写了个code,仅供参考。另外,其实我对datapath里面"OUT->"不是很理解什么意思。

module data_path(
                                          input wire clk,
                                          input wire clear,
                                          output reg [3:0]i,
                                          output reg [1:0]state);

parameter state0 = 0;
parameter state1 = 1;
parameter state2 = 2;
parameter state3 = 3;

reg [1:0] next_state;

        always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clear)
                begin
                        if (clear)
                                state <= state0;
                        else
                                state <= next_state;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clear)
                begin
                        if (clear)
                                i <= 0;
                        else
                                i <= (i != 10) ? i + 1 : i;
                end

        always @ (state or i)
                begin
                        case (state)
                                state0: begin next_state = (i != 10) ? state1 : state3; end
                                state1: begin next_state = (i != 10) ? state2 : state3; end
                                state2: begin next_state = (i != 10) ? state1 : state3; end
                                state3: begin next_state = state3; end
                        endcase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