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放置 spare cell的问题

楼主(2016-04-22):
现在用encounter摆放一些sparecell.
命令如下:

1.createSpareModule -moduleName eco -cell {AND OR OAI AIO DFF BUF .....}
2.placeSpareModule -moduleName eco -numModule 30
   然后结果是这样的
看起来是分为了30个格子(格子被我删了几个,大概就是这样的),每个格子都用来放之前定义的sparecell
3.specifySpareGate -inst spr*
  反馈回来的信息:
看起来是找到了这些cell,并设置为sparecell

4.placeDesign
结果如下:

放置了30个名为eco 的module,每个module内包含多个inst(就是之前定义的AND OR OAI AIO DFF BUF .....),但是这些inst在每一个格子里都很拥挤的放在一起了,不是均匀的摆放。

我尝试了多种设置,也是这个结果。
5.分析原因:
UG上有一个说明
If spare cell in the netlist are grouped into modules,the software places the modules in a grid fashion in the core area.
估计是这个原因。

6.求助
a.怎样实现每一个格子都均匀的摆放
b.如果有好的参考,多谢指教

网友(2018-08-29):
回复 楼主: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想请教一下,前端加如了spare cell的module,我如何把它分别放在想要放的位置呢?能整体一起移动吗?目前好像只能一个cell一个cell的移动,如果module里的cell多,这也不是个办法啊,所以请教一下,感谢!

网友(2019-06-14):
楼主怎么解决的?目前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在开始摆放的时候spare cell摆放的挺开的,每次优化都会将spare集中,最后都跑一起去了,怎么让他分散的时候不动呢?

网友(2019-10-10):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对你的spr_14这类module设置module padding会不会有帮助?等到优化以后再解除。

网友(2023-08-10):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3-12-05):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最后是把spare cell的module去除了,全部放在一整个module了,specifySpareGate,然后全部零散摆开了。并没有达到希望的。。。

网友:
spare gate还是需要自己写脚本摆放,根据spare module的size 和module里spare inst的数目,划分成均匀的小方格,每个小方格的中心位置摆一个inst,然后refinePlace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