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选择层次脚本为什么没反应,求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16-04-22):
procedure(SetLayer(CASE)
case( CASE
(1 leSetEntryLayer("M1"))
(2 leSetEntryLayer("M2"))
(3 leSetEntryLayer("M3"))
(4 leSetEntryLayer("M4"))
(5 leSetEntryLayer("M5"))
(6 leSetEntryLayer("M6"))
(7 leSetEntryLayer("NW"))
(8 leSetEntryLayer("NPLUS"))
(9 leSetEntryLayer("PPLUS"))
(0 leSetEntryLayer("GATE"))
(11 leSetEntryLayer("M1_TEXT"))
(12 leSetEntryLayer("M2_TEXT"))
(13 leSetAllLayerVisible(nil))
(14 leSetAllLayerVisible(t))
))

网友:
脚本没什么问题,你是怎么用的?

网友:
标题

以M1为例,关键在你lsw里的metal层名字也是M1才行,如果是ME1,那程序里也必须改成ME1,其他层次一样处理
而且还要设置bindkey才能起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