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CIe DMA方式传输数据

楼主(2016-04-22):
首先问一下PCIe DMA方式传输数据是不是相当于我在内存开一块空间,同时PCIe在处理器上映射了一段空间,我只要通过DMA在这两块空间传输数据就行了?我测试了在内存跟内存之间通过DMA传输数据,没有问题,PCIe DMA方式是否PCIe有相关的寄存器(没有找到),还是像内存跟内存一样只要设置DMA就好了?

楼主:
PCIe空间地址映射到CPU上并没有映射到内存上,是不是跟内存与内存间的数据拷贝还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这相当于设备与内存间的数据传输??????

网友:
PCIE DMA只是传输通道采用PCIE,其DMA的本质与PCIE无关,PCI/PCIE配置空间也没有相关的寄存器设置DMA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