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前辈来指点下ADC咋入门

楼主(2016-04-22):
如题,目前研一虽然是通信专业,不过老师是微电子方向的,目前和老师说想做ADC方向,由于不是微电子,课程得自己下课看,目前知道ADC有SAR、PIpeline。。。是不是应该选某一个作为方向,然后研究,各位有经验的前辈来指点下

网友:
For Reference :

SAR : good: Most popular in industry now.
         good: find a job for future is easy because you has SAR ADC circuit design experience
          bad : can only learn fast comparator circuit skills and capacitor mismatch calculation
                   does not has high performance Amplifier circuit experience

Pipelined : good : can learn much more circuit skills include:
                          common mode feedback , high perofmrance differential amplifier,charge
                          injection skills. Once you has designed a pipelined ADC done. you will find
                          other circuit is more easy than to design a pipelined ADC.
            bad: industry does not use pipelined ADC recently.

网友:
个人感觉看老师想把ADC用在什么上了吧。比如速度不同、精度不同,ADC的种类也不同咯

网友:
补充一个:

sigma delta ADC
Good: most popular for high resolution requirement application.
Good: if you have done a good sigma delta ADC, you will get a good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signal/noise/sampling/frequency domain and time domain transfer. Easy to get a job.
Bad: for high sampling rate, it is not easy to implement.  The power is not low enough for some low power application.

网友:
先看系统架构,再学运放

网友:
欢迎楼主来实习。

---------------------------------------------------------
诚聘模拟IC设计实习工程师 地点:上海、嘉兴
职位一:ADC方向,要求有ADC理论;职责:ADC等模拟电路设计、维护、改进、测试等。
职位二:电源管理方向,要求有ACDC或DCDC理论背景;职责:电路设计、维护、改进、测试等。

联系:sv@sovan.com.cn

楼主(2016-09-03):
回复 网友A:

   现在实验室分低功耗和高性能这两个方向,估计就在SAR.SIGMA DELTA,PIPELINE这三者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习估计得明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以为和上面那位用英文回答的是同一人呢,目前感觉老师不想让我和师兄做同样的sigma delta,估计就在pipeline和sar之间,不过感觉可能更想让我做pipeline,自己怕时间不够,听说pipeline比sar和sigma delta开发时间更长,不知道一年时间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我也是这么想的,前辈能说下,这三种架构耗时大概多久吗,我目前研二,刚开学,PIPELINE,sar,sigma delta

网友:
回复 网友E:

   时间不太好估计。架构的话不要把自己绕晕了就行,注意细节。运放是重点。

网友:
飘过,拿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