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电源全仿Hspice不同版本结果不同

楼主(2016-04-22):
各位大大,小弟在用Hspice仿真BUCK 开关电源时,用14版本选择HPP option仿真出来结果是正确的,然后不选HPP option或是用09、10版本仿真时结果都是错误的。以下是波形图

这是仿真软件的问题吗?

错误结果

错误结果

正确结果

正确结果

网友:
穩定度有測試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什么是稳定度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