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给实质性建议。关于CPPLL Vtrl-Time曲线很粗(抖动)问题

楼主(2016-04-22):
VCO是2.5G
Kvco=128Mhz/V
Icp=40uA
N=32
Fref=78.125Mhz

R=43.16K
C1=76.84p
C2=7.684p

可以看到CP在0.3V-1.3V匹配良好,曲线是重叠的。
自己觉得有可能错误的地方是 我的带宽取的1Mhz,因为取1/20还是太大了。
希望有人能帮我,谢谢

网友:
电容小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取稳定部分的控制电压信号做FFT看下谐波成分,如果是ref频率的能量很大可以再串个RC滤波,如果是fractional spur则考虑改善电路的线性度。

网友:
就靠这个瞬态仿真的图来看VCTRL抖动,似乎也不大可信。当然你这个可能有问题,如果仿真VCTRL很干净,也未必保险了。

网友A:
你想问的是压控线粗,还是压控线抖?

网友:
该怎么进一步看

网友B(2023-05-26):
引用 网友A:
你想问的是压控线粗,还是压控线抖?

压控线很粗,是什么引起的呢?放大可以看到规律的周期波动,大概在20mV多。

网友(2023-12-15):
引用 网友B:
压控线很粗,是什么引起的呢?放大可以看到规律的周期波动,大概在20mV多。
...

如果是小数分频,这么大的波动是正常的,波动的大小与VCO的增益有关系;整数的话就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