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式运放的相位裕度仿真图为什么会出现突然的上翘

楼主(2016-04-22):
652

220[/atta[at  tach]652222ch]
各位好,运放、仿真的相位曲线如图,请问大为什么会出现相位曲线的突然上翘啊?是因为偏置电路对相位的影响吗?

楼主:
求大家帮忙解释一下啊

网友:
因为看图软件把相位限制在 +/- 180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帮助

网友B(2021-12-30):
怎么解决这个上翘的问题啊

网友(2024-10-14):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这个上翘的问题啊

仿真器的问题,跑一下瞬态没问题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