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lint 破解不成功但是verdi可以用

楼主(2016-04-22):
[Desktop]$ nLint -gui
logDir = /home/bobo/Desktop/nLintLog
rcfile = /data/springsoft/nlint_v2013.09/etc/nLint.rc

nLint - A HDL Design Rule Checker, Release 2013.09 (Linux x86_64/64bit) 08/30/2013
(C) 1996 - 2013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www.synopsys.com

This computer program constitutes or contains trade secrets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 or its licensors. This computer program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law and international treaties.

*WARN* Failed to check out license.

[Desktop]$ 20:27:39 (lmgrd) -----------------------------------------------
20:27:39 (lmgrd)   Please Note:
20:27:39 (lmgrd)
20:27:39 (lmgrd)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
20:27:39 (lmgrd)   There are many details in licensing policies
20:27:39 (lmgrd)   that are not reported in the information logged
20:27:39 (lmgrd)   here, so if you use this log file for any kind
20:27:39 (lmgrd)   of usage reporting you will generally produce
20:27:39 (lmgrd)   incorrect results.
20:27:39 (lmgrd)
20:27:39 (lmgrd) -----------------------------------------------
20:27:39 (lmgrd)
20:27:39 (lmgrd)
20:27:39 (lmgrd) ERROR: license files have conflicting port numbers
20:27:39 (lmgrd)    27004 and 27000
20:27:39 (lmgrd)     Please edit the license files so the port numbers
20:27:39 (lmgrd)     on the SERVER line are identical.
20:27:39 (lmgrd)     License files include: /data/springsoft/nlint.dat /home/bobo/project/synopsys.dat
20:27:39 (lmgrd) Exiting

27000是synopsys的license,我的想法是如果只运行一个软件应该不会冲突吧?见网上有人说改成一样的,结果是verdi和其他一些软件都启动不了了。如果不管这个冲突,也就是上面那种状况verdi可以用并且其他软件能用,但是nlint还是不能用。

SERVER redhat 000c292c5b11 27004
DAEMON snslmgrd /data/springsoft/nlint_v2013.09/bin/snslmgrd
VENDOR adskfiex port=27004
EATURE DataExpansion snslmgrd 2013.09 2-dec-2016 99 \
    EE774665F434F966FBD1 VENDOR_STRING=ES=LLIDCOOOLEDMDDBBILIQ \
    HOSTID=000c292c5b11 ck=52
FEATURE DataExpansionCoverage snslmgrd 2013.09 3-dec-2016 99 \
    AE2796B53B526FC6BFF4 VENDOR_STRING=ES=LEKBBOQEGHPFDQJOKNPL \
    HOSTID=000c292c5b11 ck=62
FEATURE DataExpansionSim snslmgrd 2013.09 3-dec-2016 99 \
    AEA7E69506DDC17195BD VENDOR_STRING=ES=IHJBLOIQOBJQIHJPKOCE \
    HOSTID=000c292c5b11 ck=39
FEATURE DataReplay snslmgrd 2013.09 4-dec-2016 99 \
    DEE70665B8AEA10090AF VENDOR_STRING=ES=JMKCELLLNILHOMEHHKDB \
    HOSTID=000c292c5b11 ck=6
FEATURE DataReplaySim snslmgrd 2013.09 4-dec-2016 99 \
    9E0746D5E653085E92AE VENDOR_STRING=ES=MDGBQMQBFQCGPNNLNMLC \
    HOSTID=000c292c5b11 ck=27
FEATURE Debussy snslmgrd 2013.09 4-dec-2016 99 4EB736157E00FA2EB0EE \
    VENDOR_STRING=ES=FKQEOFBMIILNGIJEFPIL HOSTID=000c292c5b11 \
    ck=60
FEATURE Debussy_shared snslmgrd 2013.09 6-dec-2016 99 \
    2E57D6058A25EE2C6343 VENDOR_STRING=ES=MEDGOHMCMBGCMELDLCCN \
    HOSTID=000c292c5b11 ck=20
FEATURE EssentialSignalAnalysis snslmgrd 2013.09 8-dec-2016 99 \
    5EE726052E129DED6C62 VENDOR_STRING=ES=QKCQEQNKBBIQICFOIPFD \
    HOSTID=000c292c5b11 ck=35
FEATURE Extraction snslmgrd 2013.09 8-dec-2016 99 \
    CE47D69574E31AA2E1E1 VENDOR_STRING=ES=JPDLJJCIIJMMDCMEHCHF \
    HOSTID=000c292c5b11 ck=40
FEATURE FLE_main snslmgrd 2013.09 9-dec-2016 99 2E971625016113C9F19A \
    VENDOR_STRING=ES=HLEIBKNJNFNBDQEFNQDE HOSTID=000c292c5b11 \
    ck=61
FEATURE FL_cosim_run snslmgrd 2013.09 9-dec-2016 99 \
    5EE726555065DEC770DB VENDOR_STRING=ES=CONMFIEDDCIBMOCLGHMN \
    HOSTID=000c292c5b11 ck=52
FEATURE FL_ice_run snslmgrd 2013.09 9-dec-2016 99 \
    CEA71675BAF7DAF7723B VENDOR_STRING=ES=NNPNEBLGHOBDIIQPKCFI \
    HOSTID=000c292c5b11 ck=78
FEATURE FL_multichip_partition snslmgrd 2013.09 9-dec-2016 99 \
    3ED796257285946D8CE7 VENDOR_STRING=ES=LQQLCKDGBBQLGOPEGFEL \
    HOSTID=000c292c5b11 ck=80
FEATURE FL_recalc snslmgrd 2013.09 9-dec-2016 99 DE27D6858650FDC0D546 \
    VENDOR_STRING=ES=KOEFEMNQIMOKCKDEKJPC HOSTID=000c292c5b11 \
    ck=53
FEATURE Gaia snslmgrd 2013.09 9-dec-2016 99 6EE706D51F028EBB5F92 \
    VENDOR_STRING=ES=KPPMEJFCOOHFNLBLJEHP HOSTID=000c292c5b11 \
    ck=14
FEATURE Gate2LayoutCorrelation snslmgrd 2013.09 9-dec-2016 99 \
    DEB7C6A53386192FBDA9 VENDOR_STRING=ES=CBCMKHFQOOCDPPMPILLJ \
    HOSTID=000c292c5b11 ck=35
FEATURE Gate2RTLCorrelation snslmgrd 2013.09 9-dec-2016 99 \
    CE37F6151F83F0F215BD VENDOR_STRING=ES=IMJECIQFICLOQIFPELBP \
    HOSTID=000c292c5b11 ck=67
FEATURE Gsim_dump_advance snslmgrd 2013.09 9-dec-2016 99 \
    7E877685F71A1AD6D0CD VENDOR_STRING=ES=KQFFMCFEEPFOFDOQJJDQ \
    HOSTID=000c292c5b11 ck=36
FEATURE Gsim_dump_basic snslmgrd 2013.09 9-dec-2016 99 \
    DEA77635E3C8E678B947 VENDOR_STRING=ES=HMJCEGHGHBQIBOPGCLBN \
    HOSTID=000c292c5b11 ck=61
FEATURE Gsim_framework_advance snslmgrd 2013.09 11-dec-2016 99 \
    9EC706B5458ED1620F76 VENDOR_STRING=ES=HMLDIKNGQHGLIQJHPFEO \
    HOSTID=000c292c5b11 ck=68
FEATURE Gsim_framework_basic snslmgrd 2013.09 12-dec-2016 99 \
    6EC7E6150B0F84AA6893 VENDOR_STRING=ES=JQFJBHCBLFPGGKCHQHKO \
    HOSTID=000c292c5b11 ck=78
FEATURE Gsim_snapshot snslmgrd 2013.09 12-dec-2016 99 \
    3EA71685FE2E3DE316A6 VENDOR_STRING=ES=GHKBBCGIQPCMDMDCJPPK \
    HOSTID=000c292c5b11 ck=73
FEATURE Gsim_wave snslmgrd 2013.09 12-dec-2016 99 \
    EE17D6D5174FE5A19AA8 VENDOR_STRING=ES=QGCDJEJJLPCQNCGDCQEM \
    HOSTID=000c292c5b11 ck=90
FEATURE GuidedTraceAnalysis snslmgrd 2013.09 12-dec-2016 99 \
    BEB77615B37E1B52D1E7 VENDOR_STRING=ES=BQKQCGPKQQCQKKDEJPCE \
    HOSTID=000c292c5b11 ck=37
FEATURE HDL2SC_mixed snslmgrd 2013.09 13-dec-2016 99 \
    AE07E6E53159F2BC3549 VENDOR_STRING=ES=PJMJPDBFODCNPKQNGNEE \
    HOSTID=000c292c5b11 ck=3
FEATURE HDL2SC_verilog snslmgrd 2013.09 16-dec-2016 99 \
    1E4766757B9E0C067DA3 VENDOR_STRING=ES=GKKCNQBMIIQGEPPGKKJF \
    HOSTID=000c292c5b11 ck=9
FEATURE HDL2SC_vhdl snslmgrd 2013.09 16-dec-2016 99 \
    3EC7F6E55D7AE8ECCCE1 VENDOR_STRING=ES=GMGHMNQQIHKILQQOILBH \
    HOSTID=000c292c5b11 ck=98
FEATURE Laker_AMS snslmgrd 2013.09 16-dec-2016 99 \
    FE5716E5FBD12F16C6DC VENDOR_STRING=ES=IIHQLGGEJLFCJMOMPHMJ \
    HOSTID=000c292c5b11 ck=83
FEATURE Laker_L1 snslmgrd 2013.09 20-dec-2016 99 1ED77665A33643906E19 \
    VENDOR_STRING=ES=QGBFEPDDKPGFLNOQDEPL HOSTID=000c292c5b11 \
    ck=27
FEATURE Laker_L2 snslmgrd 2013.09 20-dec-2016 99 4E07C6D5CBA6ED13142E \
    VENDOR_STRING=ES=HQFHMBQEGCPIHFKDBEPL HOSTID=000c292c5b11 \
    ck=13
FEATURE Laker_L3 snslmgrd 2013.09 20-dec-2016 99 FEC7E655508ED6281621 \
    VENDOR_STRING=ES=CMKQNOJFQFKNDOQNOGFM HOSTID=000c292c5b11 ck=4
FEATURE Laker_T1 snslmgrd 2013.09 20-dec-2016 99 CE1766D5EB5DF9575264 \
    VENDOR_STRING=ES=QOMGIPFHOIHHKNOQDNBH HOSTID=000c292c5b11 \
    ck=23
FEATURE Laker_T1_LE snslmgrd 2013.09 20-dec-2016 99 \
    5E176655D47896B9057C VENDOR_STRING=ES=KGMHONDCPGBDQNBDBCGD \
    HOSTID=000c292c5b11 ck=14
FEATURE Laker_Viewer snslmgrd 2013.09 20-dec-2016 99 \
    FEB7A6F5CB6CC402580D VENDOR_STRING=ES=BDBDJCGHQEPCFBMDIQNK \
    HOSTID=000c292c5b11 ck=88
FEATURE Laker_iDRC snslmgrd 2013.09 20-dec-2016 99 \
    3ED786A56BCB7611C654 VENDOR_STRING=ES=EMONPEIJEHBONMCECQJH \
    HOSTID=000c292c5b11 ck=27
FEATURE Laker_iLVS snslmgrd 2013.09 20-dec-2016 99 \
    7E973695D007F74D42E5 VENDOR_STRING=ES=BHCBODGPKDDOQLPCDCEN \
    HOSTID=000c292c5b11 ck=33
FEATURE Reusner snslmgrd 2013.09 20-dec-2016 99 BED74665C0D9DD76AD48 \
    VENDOR_STRING=ES=QGDLHLBHDPEEHIFJNMPO HOSTID=000c292c5b11 \
    ck=28
FEATURE RtlGateCorrelation snslmgrd 2013.09 20-dec-2016 99 \
    5E3796051ACED988F2E4 VENDOR_STRING=ES=HKELIPPGDJHOBGOFHFEP \
    HOSTID=000c292c5b11 ck=19
FEATURE SKDB_Import snslmgrd 2013.09 22-dec-2016 99 \
    4EF7F605F4AA50E112E2 VENDOR_STRING=ES=BPLIJDOFOPKLEPLEHNEH \
    HOSTID=000c292c5b11 ck=6
FEATURE SilVE snslmgrd 2013.09 22-dec-2016 99 4E67D6F54C5B1707794B \
    VENDOR_STRING=ES=GFEICHIQKINOCQDDIBLC HOSTID=000c292c5b11 \
    ck=21
FEATURE Siloti snslmgrd 2013.09 22-dec-2016 99 1E17A6159145FB0429E2 \
    VENDOR_STRING=ES=LGMPOOMJPIOMMICOELQG HOSTID=000c292c5b11 ck=3
FEATURE Siloti_fe snslmgrd 2013.09 22-dec-2016 99 \
    4EF726C53B8967A32D3A VENDOR_STRING=ES=FGKCQOHLIBHBOLIOIQOL \
    HOSTID=000c292c5b11 ck=23
FEATURE Siloti_o2 snslmgrd 2013.09 22-dec-2016 99 \
    2ED7A6A50F406E3E28A8 VENDOR_STRING=ES=LFIFIJILGMINBJOEKLGQ \
    HOSTID=000c292c5b11 ck=12
FEATURE SimVE snslmgrd 2013.09 22-dec-2016 99 4EB7363551BFC0C16CC1 \
    VENDOR_STRING=ES=QKDDQJGMNJMGMJEPJLKH HOSTID=000c292c5b11 \
    ck=55
FEATURE TLM_Synthesis snslmgrd 2013.09 22-dec-2016 99 \
    BEF7E6C571BB9C580813 VENDOR_STRING=ES=HFPIJNOHOFICQMCLIMHN \
    HOSTID=000c292c5b11 ck=66
FEATURE TestDesignCorrelation snslmgrd 2013.09 22-dec-2016 99 \
    0E67D6B5A8FA262D7B59 VENDOR_STRING=ES=ODPOMIEPJBLKMOCDGPNL \
    HOSTID=000c292c5b11 ck=62
FEATURE TestVE snslmgrd 2013.09 22-dec-2016 99 5E47F6C56A91FBA24553 \
    VENDOR_STRING=ES=EGGINOEKLFFJNOGQCHBF HOSTID=000c292c5b11 \
    ck=22
FEATURE TimingAnalysis snslmgrd 2013.09 22-dec-2016 99 \
    FE77B635369F40DF4F15 VENDOR_STRING=ES=PQNNNJGEEFKBLPJKNDKK \
    HOSTID=000c292c5b11 ck=14
FEATURE Verdi snslmgrd 2013.09 27-dec-2016 99 9EB7B6C5680EB1AD3C87 \
    VENDOR_STRING=ES=DIMIEOIMDHJQGLJCCCDO HOSTID=000c292c5b11 \
    ck=99
FEATURE WhatIfAnalysis snslmgrd 2013.09 27-dec-2016 99 \
    BEB79625F2B6A5C4975B VENDOR_STRING=ES=PNINEJQNFIKJBOMKOMFJ \
    HOSTID=000c292c5b11 ck=23
FEATURE hdlin snslmgrd 2013.09 28-dec-2016 99 FE8776C566F61E9C41AD \
    VENDOR_STRING=ES=KMBIHBEOGLCNIODKDOJP HOSTID=000c292c5b11 \
    ck=38
FEATURE hdlin_mixed snslmgrd 2013.09 28-dec-2016 99 \
    6ED786F540F29B9A1AD3 VENDOR_STRING=ES=IEEQKPDBJDBPICLPMFDD \
    HOSTID=000c292c5b11 ck=27
FEATURE hdlin_verilog snslmgrd 2013.09 29-dec-2016 99 \
    CE07362577D7C5F458C1 VENDOR_STRING=ES=PJLHHQDKKOQJMNGJPQIL \
    HOSTID=000c292c5b11 ck=20
FEATURE hdlin_vhdl snslmgrd 2013.09 29-dec-2016 99 \
    4ED78625C9E35A002350 VENDOR_STRING=ES=BMFBIQIDEENIHEJBNJLM \
    HOSTID=000c292c5b11 ck=24
FEATURE nAnalyzer snslmgrd 2013.09 29-dec-2016 99 \
    DEE78695DCDDF075BD48 VENDOR_STRING=ES=IEGOODQPFIBOIOBNCINK \
    HOSTID=000c292c5b11 ck=78
FEATURE nBench snslmgrd 2013.09 29-dec-2016 99 AE97F6B516E28A780056 \
    VENDOR_STRING=ES=IFBMOINOPBMIIOGKJMDD HOSTID=000c292c5b11 ck=5
FEATURE nClock snslmgrd 2013.09 30-dec-2016 99 1ED7C6E5A103D3668658 \
    VENDOR_STRING=ES=GNCNJLFGILHNLEMMOQDF HOSTID=000c292c5b11 \
    ck=17
FEATURE nCompare snslmgrd 2013.09 30-dec-2016 99 EED7D675CA91B00ECE9D \
    VENDOR_STRING=ES=KFKPDPJDQBCNMHNNLFLM HOSTID=000c292c5b11 \
    ck=64
FEATURE nECO snslmgrd 2013.09 30-dec-2016 99 9ED79635F6D2AAFE39BD \
    VENDOR_STRING=ES=GMKNHNEHCOIIMCNGNLGH HOSTID=000c292c5b11 \
    ck=57
FEATURE nESL snslmgrd 2013.09 31-dec-2016 99 AE4736A57EDF5B4FD15E \
    VENDOR_STRING=ES=CIHBOPOPJQGPLJOCPKBD HOSTID=000c292c5b11 \
    ck=97
FEATURE nMonitor snslmgrd 2013.09 31-dec-2016 99 3E47F6853C62A9C14C06 \
    VENDOR_STRING=ES=LCLKPIDOCLNIDPBDMNGK HOSTID=000c292c5b11 ck=7
FEATURE nProp snslmgrd 2013.09 31-dec-2016 99 1E67C675A1D6C7C742EC \
    VENDOR_STRING=ES=BENONLQOEBKDFGFLKEBB HOSTID=000c292c5b11 \
    ck=35
FEATURE nSchemaOnly snslmgrd 2013.09 2-dec-2016 99 \
    FEF78635C780BE2AA1F4 VENDOR_STRING=ES=BGDMODNJEFQMCGGDCELK \
    HOSTID=000c292c5b11 ck=70
FEATURE nState snslmgrd 2013.09 2-dec-2016 99 9E77C6B5DDB1B9EC4948 \
    VENDOR_STRING=ES=DOPCFGMJMDJCEBMNKGQM HOSTID=000c292c5b11 \
    ck=80
FEATURE nTiming snslmgrd 2013.09 3-dec-2016 99 2EE746F5BD9F91F7ACE7 \
    VENDOR_STRING=ES=OELFPCGEKPGHHHNDQQMO HOSTID=000c292c5b11 \
    ck=39
FEATURE nTrace snslmgrd 2013.09 3-dec-2016 99 BEE796B5AD448AAEDF91 \
    VENDOR_STRING=ES=NPCPFLDLDHPBENOBLBCD HOSTID=000c292c5b11 \
    ck=80
FEATURE nTree snslmgrd 2013.09 3-dec-2016 99 CED7F6E5E908D5AC8C49 \
    VENDOR_STRING=ES=MQHENQQEQMEBNQCQDNLI HOSTID=000c292c5b11 \
    ck=29
FEATURE nWave snslmgrd 2013.09 4-dec-2016 99 1E47A6B5E5DF5943A8DD \
    VENDOR_STRING=ES=KLEHCMOQFMEEJICMOMFI HOSTID=000c292c5b11 \
    ck=61
FEATURE nlcc snslmgrd 2013.09 4-dec-2016 99 9E87A685F6293286F82F \
    VENDOR_STRING=ES=QCOHMPQCOGFFHFCQIJNK HOSTID=000c292c5b11 \
    ck=33
FEATURE tSchema snslmgrd 2013.09 4-dec-2016 99 1ED78635CE2A7C502ACA \
    VENDOR_STRING=ES=MCNCHJKHIGBOCEKHOICP HOSTID=000c292c5b11 \
    ck=29
FEATURE turboSchema snslmgrd 2013.09 5-dec-2016 99 \
    2EE7A6D50D8D06268138 VENDOR_STRING=ES=DOJQKDHJCFNGGPINEHPO \
    HOSTID=000c292c5b11 ck=1
FEATURE turboState snslmgrd 2013.09 7-dec-2016 99 \
    8E97660570078F6757BF VENDOR_STRING=ES=INCKEJFDBGOKFPKEJDOJ \
    HOSTID=000c292c5b11 ck=10
FEATURE turboTracer snslmgrd 2013.09 7-dec-2016 99 \
    6ED756958E11C882C4C5 VENDOR_STRING=ES=JBMPGHKBBGNHOBGKKNLN \
    HOSTID=000c292c5b11 ck=51
FEATURE turboWave snslmgrd 2013.09 7-dec-2016 99 FE47E6B59C4D38F9F1CC \
    VENDOR_STRING=ES=GNKPIMGFHGFGCJBFJCOC HOSTID=000c292c5b11 \
    ck=29

FEATURE nLint snslmgrd 2013.09 1-dec-2016 99 5E87D685DC1CCF811C52 \
    VENDOR_STRING=ES=CIIKPBHDPHOGDQINLMKC HOSTID=000c292c5b11 \
    ck=91
FEATURE nLint_either snslmgrd 2013.09 2-dec-2016 99 \
    1EA7263522A4FF1475A3 VENDOR_STRING=ES=COHJKKDPNINEDGEHMIIE \
    HOSTID=000c292c5b11 ck=23
FEATURE nLint_mixed snslmgrd 2013.09 2-dec-2016 99 \
    AEA796958AC65D6923FA VENDOR_STRING=ES=QECQOCPMQMIPEHBODOII \
    HOSTID=000c292c5b11 ck=41
FEATURE nLint_sv snslmgrd 2013.09 3-dec-2016 99 EE179635DAAC23C395D9 \
    VENDOR_STRING=ES=NNIEIKLMKCNCLPKGPEFD HOSTID=000c292c5b11 \
    ck=36
FEATURE nLint_verilog snslmgrd 2013.09 3-dec-2016 99 \
    2EC7D635E8AC7A874B5B VENDOR_STRING=ES=CLCOKOQLHLJEJFPBJPKM \
    HOSTID=000c292c5b11 ck=54
FEATURE nLint_vhdl snslmgrd 2013.09 3-dec-2016 99 \
    7EF706C55FB4EA06B941 VENDOR_STRING=ES=NIDJCOKQFPJEFKHOEBDN \
    HOSTID=000c292c5b11 ck=35

以上是license的内容verdi和nlint共用的verdi可以起来但是nlint不行,请高人支招

楼主:
请高人支招

楼主:
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6-05-22):
请问,您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也遇到跟楼主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2016-12-07):
怎么解决的  望指教

网友(2017-03-01):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7-11-16):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启动下license,即可

网友(2018-05-15):
回复 7# yangke166 怎么解决的,nLint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