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 altera cycloneV 系列最高可以跑到多高频率

楼主(2016-04-22):
50资产

里面的PLL可以最高实现800M,是不是说明最高是800M。如果设计中存在高于1Ghz的时钟,是不是根本不可能实现时序约束?

网友:
可以跑的频率和你的代码结构是有关的啊,对于cycloneV一般不超过245M

网友:
FPGA的运行频率是和代码结构挂钩的,根据个人经验,cycloneV一般最高跑245M左右

网友:
与代码高度相关。我跑过超过400M的代码。纯LUT+REG设计,组合逻辑长度都是单LUT。此外还有net delay要仔细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