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动增益控制电路

楼主(2016-04-22):
我学习《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实例——基于Cadence ADE》中的自动增益控制电路,完成了模拟部分(自认为经过调试,功能正确),数字部分我看不懂,不知道作者所谓的峰值检测具体是怎么操作的,无从调试,现附上我的project AGC_SAMPLE_final_0422.tar.gz (152.55 KB , 下载次数: 11 ) ,pdk采用的是“eetop.cn_eetop.cn_tsmc18rf_pdk_v13”。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你想问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我想问作者的峰值检测是怎么保证检测的是峰值的,交流输入其幅值总是变化的,采用比较的应该是瞬时值。所以我觉得代码应该有问题,或者我理解错误,另外,我按照他的代码仿真结果不对,能麻烦看下我的project哪里出错了吗?我仿真时感觉数控部分总是只输出00000001,控制信号一直没有变化,不管输入是大于高参考电压还是小于低参考电压。
    再次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检测很多数据,只要出现一次大于高参考电压就降低增益,所有检测数据小于高参考电压大于低参考电压就保持,所有检测数据低于低参考电压就提高增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可是我的电路为什么仿真结果不对?控制码一直没有变化?请指教!
   再次感谢!

网友:
有没有加滤波器啊?不可能时刻改变增益的!

楼主:
没有滤波器,我大概明白作者意思了,他是检测到11,就是高于高参考电压时,哪怕只有一次就降低增益,低于低参考电压时不会马上降低增益,一个周期都低于低参考电压才降低增益。但是代码好像有点问题,我再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原先也以为是时刻改变增益,其实不是。

楼主:
还是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