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pad到第一级寄存器的时序不满足,应该怎样处理???

楼主(2016-04-22):
30资产
用FPGA读取高速AD的数据,发现其中有一位不满足时序,在chipscope中也可以看到这一位从ibuf 到第一级寄存器传输错误,应该怎样处理?修改ucf中的input约束?还是有其他办法处理?

网友:
一般来说可能是约束不正确造成时序不满足要求,修改时序约束。其它方法:
1. 将AD采样模块锁定在管脚附近布局布线
2. 将现在的采样时钟移相,让移相的时钟刚好采样在AD数据的中间。

网友:
可以尝试下列方法:1 利用PLL调整时钟相位;
2 用IDLEY_CTRL调整输入信号的延迟;
3 利用约束文件调整延迟

网友:
我给个思路或者建议吧。
Xilinx的FPGA有IOB资源,IOB内部有寄存器,这是PAD到寄存器最短的路径了(当时自己看到的情况是这样)。而且,如果所有的数据输入都用IOB的话,那么信号在FPGA内部的延时都是一致的。

不知道其他FPGA是否有类似的资源可以用。Xilinx的话貌似要在设置里面设置一下,并且rtl设计必须按照其规范做。具体你可以看xilinx相关的user guide。

网友:
1)Pack I/O registers into IOBS
2)设置OFFSET IN Constraint
3)板级考虑,将ADC布局在FPGA input附近,除非改版,此法暂时不考虑
4)通过DCM调整时钟相位,使得data window满足S/H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