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怎样用cadence615进行蒙特卡洛仿真

楼主(2016-04-22):
之前的版本是5141,仿蒙卡结束时输出波形容易卡住,想换成615试试,只知道要在ADE-XL中设置,哪位大神指导怎样设置?

网友A(2017-01-12):
刚好我最近也在用IC615,打开ADE-XL,选择下图中的用红圈标出的地方,出现蒙卡仿真的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

网友:
互帮互助,应该的回复 3# liu_c

网友(2017-02-15):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把每次蒙特卡洛跑出来的线打出来呢?比如我跑一个基准的DC,跑了20次,我想把这20次的曲线都打出来,怎么看呢?大神求教

网友(2018-04-19):
真大神,学习到了。

网友B(2018-07-02):
为啥在ADE-XL里面?怎么在ADE L 里面跑蒙特卡洛啊!

网友(2018-08-31):
楼上能不能把仿真过程说得详细一些,谢谢!

网友(2018-10-29):
楼上能不能把仿真设置说得详细一些,谢谢!

网友:
有candence仿真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你把你要画的电流或者电压就按正常的plot设置上,然后你跑MC仿真,之后直接正常绘图出来的就是20次结果的曲线。如果要出直方图,就必须取某一点的至(用calculator 里的value)然后在绘图

网友(2019-03-14):
同求出个详细教程,说一下相应的参数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2019-06-28):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你把你要画的电流或者电压就按正常的plot设置上,然后你跑MC仿真,之后直接正常绘图出 ...

我想问一下如何才能输出那个柱状图?要如何在calculator中设置?能详细说一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
有会用calculator提取数据形成柱状图的吗?真心求教!谢谢

网友E(2019-07-29):
怎么用calculator提取数据形成柱状图?求教,谢谢!

网友(2019-08-28):
引用 网友A:
刚好我最近也在用IC615,打开ADE-XL,选择下图中的用红圈标出的地方,出现蒙卡仿真的设置。
...

想问一下试过用goldengate仿真器来进行蒙特卡洛的仿真吗?

网友(2019-11-13):
有人知道怎么查看仿真结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好我最近也在用IC615,打开ADE-XL,选择下图中的用红圈标出的地方,出现蒙卡仿真的设置。
...

请问有详细一点的关于模特卡洛仿真的资料介绍吗?

网友(2021-01-05):
mc的库文件放在哪里?有没有人提示一下

网友(2021-03-08):
多亲多近

网友:
x谢谢楼上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在ADE-XL里面?怎么在ADE L 里面跑蒙特卡洛啊!

61里面就是分开的,像corner、蒙特卡罗都在XL里面

网友F(2021-10-28):
引用 网友E:
怎么用calculator提取数据形成柱状图?求教,谢谢!

用计算器能求,Plot一下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计算器能求,Plot一下就可以。

感谢,过了那么长时间还回我

网友G(2021-12-06):
有蒙卡仿真的详细资料吗

网友(2022-03-01):
有木有系统教程

网友(2022-04-02):
引用 网友G:
有蒙卡仿真的详细资料吗

到bilibili 搜索蒙特卡洛仿真 有视频教学的

网友:
mc模型在哪里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