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放大器输出摆幅超出电源电压

楼主(2016-04-22):
在用HMC788时,发现该器件是+5V供电,但是输出可以到+20dbm,那么换算为Vpp则为6V左右。难道芯片内部实现了双电源吗?求教大侠点拨一下。谢谢!

网友:
你算的是不失真的情况下吧

楼主:
恩,按50欧负载算的。实测竟然有8Vpp,瞬间觉得智商不够用了。。。。

网友:
5V是直流偏置供电,输出交流电压摆幅比5V大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啊,

楼主:
@hustxwj  您是不是指放大器不一定工作在A类,所以输出功率很大正常??

网友:
如果偏置是以电感等带有储能特性的器件供电,集电极或漏极输出电压峰值是可能为2Vc的。你是把供电当成电阻分压供电了,最大值等于电源电压。
另外你的VPP怎么测的?波形有没有失真?如果电压波形没失真,你查一下管子最大电流的规格吧。

楼主:
谢谢@金箍棒,最近没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