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形振荡器电路仿真

楼主(2016-04-23):
如图,做一个环形振荡器。按照论文上的原理和参数设计,仿真怎么也无法起振。请高手看下是什么问题。 万分感谢!

网友:
就算你电路都没搭错,你的仿真可能也振不起来,因为你的电源是dc。要振荡你要在电源上加个阶跃来起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谢谢您的回答。我之前仿真简单结构的就在输出加的起始条件才能起振。这个加阶跃是指将VDC换成Vpwl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电源用vpulse或vpwl,电源是从0到VDD的

网友:
simulation 那里设置那个initial condition。随便一个节点给一个初始小电压。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就算电路正确也不起振,需要激励。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说的方法我试过了,是这样的 我在仿简单的差分结构的振荡器(反相器为延迟单元)的时候用这种方法是可以的,这个电路直接加还是不出结果。然后我将P管的输入接在一起。用了如图的结构,在仿真就出来结果了。我在想这个拓扑结构是不是有问题,但好多论文基本都是这个结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同意你的说法,电路是有噪声的,噪声可以让环振起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前运放没有作过吧!整个仿真方式就是错的

网友(2016-12-15):
回复 楼主:

能分享下这篇论文吗?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