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芯片内部电流与芯片内部温升

楼主(2016-04-23):
芯片内部电流上升与芯片温升(不同封装大小不同)的关系,诚心请教!当在做电源管理IC时,温升导致带载能力的下降,希望以此在系统设计时选择合理HVMOS(导通电阻值)。

网友:
好像楼主说的是功率管选择的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算是吧,IDM设计模式,在没有模型的情况下想做一个内阻较小的HVMOS,以便使芯片正常工作时内部温度低一些。但是导通电阻和面积需要折衷考虑,没有模型可以用来仿真,所以请教电流与温升的关系,比如电流上升1ma 温度大概升高多少?这样就可以估算最大带载时电阻!

网友:
测试吧,根据测试值来调试,一开始设计没有太多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