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I power planning commands

楼主(2016-04-23):
在打power的时候用了一个命令addStripe,但是有个参数设置的时候不太对,有没有删除stripe的命令?在fetxtcmdref里面好像没有找见。addStripe \
-block_ring_top_layer_limit IA \
-max_same_layer_jog_length 4 \
-padcore_ring_bottom_layer_limit M2\
-set_to_set_distance 13.0 \
-padcore_ring_top_layer_limit IA \
-spacing 5.84 \
-merge_stripes_value 0.05 \
-layer M5 \
-block_ring_bottom_layer_limit M2 \
-width 0.66 \
-nets "$gndNet $powerNet" \
-extend_to design_boundary \
-snap_wire_center_to_grid  Half_Grid \
-start_x $vars(M5_offset)

最后一个变量是指平移的吗?
刚开始设的1.2,发现要向左平移0.24的距离strip才在tiecell的正上方,
然后设为0.96,发现stripe向左平移了0.3,多移了0.06,
再次设置为1.02,发现向左平移了0.2,而不是想要的0.24,
感觉工具的行为好诡异,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没有理解到的。

网友:
用editDelete这条命令。。
editDelete -shapes STRIPE

EDI走线有格点这么一个概念,工具走的线都会在格点上,如果你指定的坐标不在格点上,工具会自动平移到最近的格点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ripe的最小平移好像是只有0.1,这个能改吗?改成0.01可否??设置stripe的width跟space的时候都是精确到0.01的啊。

网友(2023-11-14):
可以将fetxtcmdref.pdf发我一份吗? 157543413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