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ld问题,大神来帮忙下,

楼主(2016-04-23):
构建一个激光靶对目标位置的编码识别电路,就是将激光接收器的接收到的电信号输入到cpld中,通过程序来识别出电信号的0和1代码,求问怎么搭建cpld电路和编程识别0和1代码。谢谢啦

网友:
激光接收器输出信号是数字信号吗,如果是,那么直接判断就行。至于电路你指得是要做板子吗,做板子的话,看你的功能需要是啥,做板子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主要是CPLD和激光接收器的接口估计要注意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加你好友问一下吧,再简单的问题对新手来说也很难啊,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