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噪声合成

楼主(2016-04-23):
仿了PLL各个模块的噪声,然后在matlab里用代码合成。但结果不是我预期的,应该不对,但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
请前辈们帮忙分析下~
图一,vco输出噪声
图二,pfd+cp输出噪声
图三,div输出噪声
图四,我用的matlab代码1
图五,matlab代码1出的图
图6,我用的 matlab代码2
图7,matlab代码2出的图

两个代码出的图和我想的都不一样,PLL合成噪声应该在带内与PFD+CP+DIV噪声曲线类似,带外与VCO曲线类似才对。但是我的两个代码自觉都没什么问题啊。。求前辈们帮分析一下~

网友:
前辈求问,PFD和div模块的噪声是怎么仿真的啊?有资料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EE 536: Phase-Locked Loops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有相关讲义么?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直接在google搜: EE 536: Phase-Locked Loops,就有这个讲义的pdf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USC的讲义么?

网友:
你第一段代码里面Hol 到 Hcl有点问题吧,(1/N)是反馈系数(这里是负反馈),在开环里面怎么会有呢,你的闭环传递函数应该是Hcl=Hol/(1+Hol/N)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我试试看~

网友:
我最近也在仿真pll相位噪声!!!也是遇到各种问题,之前也是用matlab合成的结果,感觉不对,但又不知道该怎么仿......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啥PFD+CP的噪声单位是V/sqrt(Hz)?

  单纯的数值计算没看出来问题,因为N太大了,导致几乎全是低频噪声的贡献。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 应该是放错图了 放了20db的 应该要用10db的。谢谢提醒。分频比大了是会这样吗?连带外噪声也受低频影响?

网友:
请问楼主,为什么VCO和DIV的噪声是V**2/Hz?它们的输出不是相位吗?不应该是dBc/Hz吗?

楼主:
   相位噪声单位是dBc/Hz。
   但跑完pss+pnoise后在pnoise里可以看phase noise 和 output noise ,output noise单位是V/sqrt(Hz),其功率谱单位为V**2/Hz 。
   合成PLL总输出噪声的时候,从传递函数来看,应该用output noise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那这样得到的输出噪声是噪声功率吗?要得到dBc/Hz的相位噪声,是否应在输出减去基波噪声功率(dB形式)?

楼主:
回复  PERRY_C

   谢谢你的回答,那这样得到的输出噪声是噪声功率吗?要得到dBc/Hz的相位噪声,是否应 ...
引用 网友D:

  你理解的是对的,是我理解错了,VCO应该用相位噪声,PFD+CP应该用输出噪声,不然噪声合成的时候单位不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这样的话,分频器的输出岂不是也要看相位噪声了... 这样就跟EE536上讲的步骤不一样了,上面说的都是看Output Noise...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分频器要看相位噪声,你看上面print的代码,讲义是打印的相位噪声。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这样,可是我难以理解分频器的相位噪声的物理意义...输出频率(分频后的频率)频偏offset处1Hz带宽内的噪声功率比上输出频率(基波)的log形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而且我这样仿真出来总的相位噪声曲线很怪异,低频下与分频器的相位噪声几乎重合,高频下与pfd/cp/lpf噪声重合,这与传统的低频下与参考相位噪声吻合而高频下与VCO相位噪声吻合不一样,你的出现了这种情况吗?

网友:
学系列,好好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pfd+cp用输出噪声,VCO ,DIV用相位噪声,我出来的曲线是对的,带内跟随低通,带外跟随VCO。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请问是否方便上传一张MATLAB最后拟合的总输出相位噪声和各模块的相位噪声的曲线呢?

网友:
只想说你的vco相噪好低!

网友:
建议: 先把vco的开环free-running相位噪声转换为闭环PLL输出噪声看看结果是不是正确?

楼主(2016-05-31):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许久没上论坛了。。这是我合成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谢谢你!不过我有个问题,你的这个看起来也是divider的噪声决定了低频偏处的输出相噪,跟我的情况是一样的,这种情况正常吗?
还有输出相噪感觉好高啊,是你的应用不需要很低的相位噪声吗?我的pll目前拟合出来1K处约-80dBc/Hz,1M处约-120dBc/Hz。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divider是512分频,所以应该是低频模块中影响比较大的。请问你的pll是基于什么应用呢?还有你的频率指标是多少?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在做的是用于导航接收机的,输出频率在1.5G,分频比有800多,环路带宽约80k。因为应用的要求,相位噪声必须特别低,现在我们还没有达到目标相噪。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以前是将PFD/CP/LPF一起仿的,这是因为PFD/CP电流噪声经LPF积分后得到是电压噪声,而VCO、环路DIV单独仿相位噪声。然后将参考频率噪声、DIV/CP/LPF电压噪声、VCO相位噪声、DIV相位噪声一起拟合。你会发现在环路带宽内总的噪声曲线与PFD/CP/LPF电压噪声相当,而环路带宽外是和VCO相位噪声曲线重合。这也验证了PLL环路噪声的主要来源是VCO相位噪声,至于代码你可以在eetop上面找找,我就是参考的这上面拟合出来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very helpful nice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2017-06-30):
代码里面是数值计算,输入的噪声文件中单位是dB??

网友(2018-03-22):
麻烦 分享下EE 536 phase-locked loops   现在不好翻墙呀

网友(2018-11-06):
回复 网友D:
楼主的matlab程序跟ee536里的不一样吧,所以输入的数据也应该不一样。现在也正在学怎么仿相噪,想请教下matlab程序里的类似10*lg(10^(PN_div/10)+10^(PN_pcl/10)+10^(PN_vco/10))的式子是什么意思,另外ee536里的代码最后输出的phase noise单位是dB而不是dBc/Hz,这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2020-01-19):
非常好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2021-08-11):
楼主可以把matlab程序分享一下吗

网友:
楼主,合成出来的噪声是db,怎么换算成dBc或者jitter呢?

网友(2021-12-02):
请问有具体的教程吗,关于PFD+CP的仿真?不是很明白输出是接直流电源还是电容?

网友(2024-04-12):
正在仿相噪,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