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菜单显示不完整无法用

楼主(2016-04-23):
ic5141在使用abstract制作lef时,Flow等子菜单底部按钮和滑条不显示,整个窗口不可缩放,后续操作无法进行

abstract

abstract

求大神指点一二
也没报license error

网友:
这是因为你的操作系统版本比较高,而IC5141是在低版本的RHEL下开发的——解决办法是:用鼠标右键,把桌面的任务栏和菜单栏都隐藏了;再不够的话,把你windows系统的任务栏也隐藏了,应该就可以够得着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不是显示的问题,我平时用的是虚拟机系统,在工作的服务器上也试过。按理说正常如果不能显示完整应该有滑条调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果然是显示屏大小问题,我将screen display设置不同的比例就可以以滚动的桌面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