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Bad device

楼主(2016-04-23):
小弟最近项目版图外包的,回来后LVS出现问题:
   电路里面有两种器件(nlvtiso和plvt,plvt的model为PM))没有pcell,lvs rule里面也没有这两个器件,因此在lvs rule里面添加了这两个器件的描述;见红色框部分。然后遇到了很奇怪的问题:
1、对整体版图进行LVS检查,先把整体的gds和lvs rule、电路netlist放在一个文件夹里,CMD界面run:calibre -lvs lvs rule文件,整体可以过lvs,得到笑脸。
2、如果从版图的界面里面打开lvs,然后选layout与netlist对比,layout会先从版图里面提取网表system.sp在于netlist对比,这时候就出现问题了,那个plvt器件识别不了。显示Bad Device on layer PTRQ_LVT…… (PTRQ_lvt= PTRQ_seed interact PLVT6)

lvs rule是版图那边修改的,问了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更不懂为啥命令行跑就行,界面跑就不行。然后我试了小模块不管怎么跑都不行,这样没法后仿啊啊,望各位指点,感谢大家!

网友:
有可能是layout界面做lvs 的时候自动导出 gds 缺少你自定义的layer.map , 导致不能将layout识别成devi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为啥整体跑system的lvs就没问题呢(用命令行跑可以,用界面也不行),请问我该如何修改呢,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命令跑跟界面跑其实有些option设定是不一样的....

网友:
帮顶,为了过LVS的话 可以加一个已知的标示层,识别成其它成功的器件。

---------------------------------------------------------
诚聘模拟IC设计实习工程师 地点:上海、嘉兴
职位一:ADC方向,要求有ADC理论;职责:ADC等模拟电路设计、维护、改进、测试等。
职位二:电源管理方向,要求有ACDC或DCDC理论背景;职责:电路设计、维护、改进、测试等。

联系:sv@sovan.com.cn

网友(2017-12-26):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自己写的器件怎么都无法被LVS 认出来

网友:
对整体版图进行LVS检查,先把整体的gds和lvs rule、电路netlist放在一个文件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