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怎样才能让振荡器起振

楼主(2016-04-23):
大家好,请问怎样让振荡器起振。振荡器是CMOS交叉耦合振荡器。可以肯定的是压控振荡器的各个器件的参数是没问题的,用的是瞬态仿真,但是振荡器不起振!

网友:
用CANDENCE仿真的话在initial condition那里给一个初始电压。随便一个节点给都可以

楼主:
回复 2# 文静的BOY 不好意思,还是不知道怎么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图片里显示的那个initial condition parameter 吗,能不能教教我,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振荡了,试出来了,是在那里面设置,超级感谢你,谢谢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我的初始条件,起振得很慢,至少起振了。不知道正不正确,仅供参考。

网友:
振荡器起振,个人觉得最好还是把电源弄成step形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软件跟你不一样。我用candence 6.1.6

网友:
振荡器起振,个人觉得最好还是把电源弄成step形式的。。。。
--> 真的是這樣就可以起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难道通常仿真电路,vdd电源不是设置成vpwl吗?

网友:
不是啊!
通常vdd电源是设置成DC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