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采样与电荷分布型数模转换器

楼主(2016-04-23):
请问电荷分布型数模转换器是怎么通过电容采样实现数模转换的?有资料推荐?

楼主:
回复 楼主:

     采用上图电路进行DAC仿真,没有接最左侧开关时结果是正常的。但是接上最左侧开关,按文章介绍的,一开始接通让所有电容上下都接地,然后断开最左侧开关,同时给其它开关信号赋值,此时的仿真结果为什么就会不对。另外后面的电压跟随器接上也会影响结果,对于运放我有几个疑问:1)图中运放的输入端应该接反了,此时不是负反馈,不能构成跟随器;2)运放输入端的偏置怎么处理?其偏置电压对电荷的分布不影响?3)运放的输入电容难道不会影响电荷的分布?
     请高手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