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里面怎么没法跑tcl脚本呢?急求

楼主(2016-04-24):
我在encounter 的gui里面,怎么写的tcl foreach/foreach_in_collection都不工作。
比如:
foreach_in_collection cell [get_cells *inst_readout] {
  puts $cell
}

输出结果就是:
0x211
0x211
0x211
0x211
...

foreach cell [get_cells *inst_readout] {
  puts $cell
}

输出就一个
0x212

这是怎么回事阿??

网友:
encounter的db命令的内容都是指针与内容一一对应的,你这个明显返回的是指针,需要用
dbget 0x212.name 来得到cell的name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后来用dbFindinstsbyname就可以了。

网友:
puts [get_object_name $cell]也是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