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5的license问题

楼主(2016-04-24):
用IC615的license:lmgrd -c 启动时,总是报下面的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
CADENCE_ERROR_MSG:
Invalid license code for FEATURE "virtuoso_chip_editor" with code "3349EA402FA490A7". Ignored.
很多条类似错误。
是因为license过期了么?

楼主:
好吧。我自己已解决。
license分为两种,一种称为FLOAT license 另一种叫Node-lock类型。
我实际上使用的是Node-lock类型的license。
不需要用lmgrd 启动
只要设置环境即可:
export LM_LICENSE_FILE=/edatool/cadence/IC615/license/IC6151license.d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