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的瞬态仿真问题

楼主(2016-04-24):
电路如图,2个VCVS目前作理想运放使用,其中产生PTAT的那个VCVS我限制了最大输出电压;Vddl准备取代Vdd作为局部电压源,由于还没有设计完启动电路暂时搁在那里;现在有以下问题:
1.我做DC和AC仿真都没有问题,做瞬态仿真时,VDD如果是VDC直接加上去,停止时间设置为1us,就会有如下错误

,net76是MOS电容的栅极;但是如果停止时间设置到2us或者更大,就没有问题了.....
2.如果VDD是个斜坡电源(设置过5us和20us),根据时间设置不同,提示的错误也很多..但基本跟上面类似;
3.我试过最简单的带隙基准(就是最简单的电流镜,也没有用射级跟随器),用斜坡电源(5us)可以完成仿真;
启动电路暂时没有设计出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启动电路的原因..本人努力自学中,但这些问题在教材上都没有(绝望ing..),还望大神们多多指教!

楼主:
默默的顶一个....

网友:
看着好像是上电太快,mos管击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改为Vpwl我改为100us,仿真200us,也有问题..最奇怪的是,如果我把Vpwl第一个点设为0s,5v,第二个点设为100us,5V,从波形来看跟Vdc 5V没区别,但是输出会在120us左右输出收敛,而Vdc作电源时只要60ns....脸上大写宋体加粗的懵逼两字....

网友:
帮你顶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再顶一下,虽然论文扯扯就可以过去,但是想弄清楚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