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加上电阻性的反馈会不会影响开环增益?一个前辈的话

楼主(2016-04-24):
最近在做毕业设计,做的是生物信号放大器,用三运放结构,因为要用到电阻反馈,师兄让我加输出级降低输出阻抗,理由是如果不加输出级,那么反馈网络的低阻值电阻会导致整个放大器增益下降。
我的理解是:加入阻性反馈本来就是要通过减少输出阻抗使得闭环增益降到设计值,我觉得开环增益没有改变吧?不知道各位前辈怎么理解这个问题,请求高见!

开环增益

开环增益

楼主:
自己顶!!!补充一下自己的看法:反馈网络的电阻与原本开环时候的输出阻抗并联,这确实会降低输出阻抗,增益自然下降,但是我本来加了反馈就是想要闭环增益从开环增益下降到某一个值吧,这样的想法不知道正确?

网友:
基本概念上你师兄是对的,思考一下OPAMP和OTA的区别在哪儿?
当然在做实际电路上,如果即使开环增益降了闭环也够用,为低功耗考虑的话,可以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