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锁相环TJ,RJ,DJ的问题

楼主(2016-04-24):
请问各位前辈,我最近在研究锁相环的jitter问题,知道TJ=DJ+RJ,但是问题来了,RJ是基本服从高斯分布的,是peak to peak是无界的,能量谱也是无穷大的,因此用rms来表示,而DJ一般都是用pp的值来表示,如何比较这两个jitter的大小呢?又如何计算TJ呢?(毕竟只有知道哪个jitter占主要作用,才能更有效的改善锁相环)

网友A:
RMS也可以看P2P的,只是要对应BER。一般BER=10EXP-12,对应的P2P=14×RM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前辈说的和我测试结果差不多,测试结果大概是13点几倍的关系。请问前辈,P2P=14*RMS这是经验公式还是有理论推倒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前辈,关于RJ应该就是热噪声、flicker和shot noise,DJ中的BUJ应该是电源或者参考时钟等外界耦合过来的周期噪声等PJ和非PJ,DJ中的DDJ又称为ISI,这个我也能理解,还有DCD这差不多能理解。那问题是对于数字锁相环的量化噪声算什么呢?属于哪一类呢?还有sigma-delta调制引起的噪声属于BUJ中的PJ么?多谢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理论值,正负7个sigma的偏差出现的概率是10的-12次方。

网友:
回复 网友B:

    RJ是随机噪声,DJ是确定性噪声,从名词上很好理解。量化噪声属于DJ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终于明白了!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2016-11-02):
请教楼主deterministic jitter怎么仿真

网友:
瞬态仿真测得就是Dj,Rj可以通过仿真建模得到

网友(2021-01-19):
谢谢楼主,还是有好多不懂

网友(2021-08-12):
请教楼主,你是如何通过测试,区分DJ和RJ的?

网友(2025-01-12):
引用 网友A:
RMS也可以看P2P的,只是要对应BER。一般BER=10EXP-12,对应的P2P=14×RMS。

优秀啊老哥 醍醐灌顶  来自9年后的夸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