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下Invalid net expression

楼主(2016-04-24):
cadence下画完原理图后,添加pin时竟然显示Invalid net expression,直接导致不能添加pin,有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造成这种错误的是以非字母开头的pin name或者net name,或者上述名字中含有非法字符,这是不允许的。

楼主:
不是的,昨天不可以,今天去又可以了,我......

网友(2020-10-09):
这种情况我也有遇到过,估计使软件抽风了,退出cadence再重启就好了

网友(2022-10-08):
把Attach Net Expression勾选为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