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momentum的Port设置问题

楼主(2016-04-24):
请问:如果实际情况中,如果是一个三端口器件,有个点是接电源的,另外两个是信号流入流出的,在ADS-layout-momentum中仿真时,Port应该加什么类型啊。信号进出的端口应该是internal,加电源的的那个端口在momentum里加什么类型的端口呢。感谢!!

网友:
internal可以,仿真直流需要在mesh选项中勾选其中一个选项,但是我忘记具体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