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看到TI的LDO芯片采用折返式电流限制功能,查资料说有可能出现闩锁效应??

楼主(2016-04-24):
看到TI的LDO芯片采用折返式电流限制电路,查了资料说有可能导致寄生的闩锁效应,论坛里面的哥哥姐姐,大神们,谁能帮我解答一下,怎么就引起闩锁效应呢,感兴趣的也来讨论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有点摸不着头脑,看到你说的结果我觉得跟电流折返都没关系,不知从何说起,资料怎么说的

网友:
没schematic或示意图,只能纯想象

网友:
maybe deadlocked at some unwanted state and may be not able to startup.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资料上说,限流折返曲线和负载电流曲线有可能相交,然后由于负载的非线性,可能存在功率管提供不了负载需求电流的情况,从而引起寄生的闩锁效应,,好几篇资料都有提到这个问题,建议说折返曲线的斜率不能太小,或采用其他的办法等。想了很久也不太懂这个问题。隐约记得闩锁效应是由于MOS管寄生的BJT管导通,引起大的衬底电流,然而并建立不起来联系呀,,,

楼主:
之前没有发示意图,这里发一张示意图,谢谢大家的关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后面补发了一张图,谢谢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懂。。。能给我讲讲吗,谢谢了

网友:
不懂,看图的意思就是随着VOUT的下降,进入cc,电流反折力度不能太大(电流不能减太小)。没看懂与latch up的关系,看看文章的前因后果啦!

网友(2018-07-14):
限流折返曲线和负载电流曲线有可能相交

网友(2022-11-11):
这里所谓的闩锁效应只是形象上的说法,我觉得应该与我们一直所说的CMOS寄生BJT所带来的闩锁分开。实际上所谓闩锁不过是说电路进入并且稳定于一种错误的工作状态。这里提到的折返电流保护电路,主要是为了减小短路电流,保证电路限流启动之后,随着Vout的降低,Iout也降低,减小功率管的热消耗。
折返电流保护电路所带来的问题就是电路在启动过程中可能会由于负载曲线与折返电流曲线交点而不能启动负载。这里提到的负载曲线,是将LDO负载抽象成一个纯电阻与纯电流源的结合:当LDO开始对负载供电时,负载并未正常工作,看成纯电阻,负载电压升高电流加大;当充电至负载正常工作,负载便保持正常工作的电流,只抬升负载电压,等效为电流源。所以存在一个问题:当LDO启动时,虽然负载所需正常工作电流低于LDO电流保护限,但未充电至负载正常工作时的状态下,LDO提供不了负载所需的电压电流关系,就是对应前面图像中负载曲线拐点处于折返点流保护限外的状态,此时,LDO将不能正常启动负载,电路稳定处于这种错误的工作状态,即“闩锁”。
这个问题是否产生,与负载模型有关,一般在电路设计里并不能准确仿真,能做到的就是不能让短路电流太小,让折返曲线斜率小一些。或者设计恒定电流限保护电路与折返电流保护结合的电路,先启动恒定电流限,让输出电压下降时保证电流恒定,再启动折返电路,折至短路电流处,就如楼上所贴出的那样,这种保护会很好的解决这个“闩锁”ti很多电流保护就是这样做的。
模拟电路刚入门,一些思考拿出来交流,希望前辈同行们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