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极管放大电路问题

楼主(2016-04-24):
最近在看日本人的晶体管电路设计一书,按照第三章设计了一个电路,结构与书中一致,但三极管型号不一致(书中选择2SC2458,我买的是C2383),导致第一极放大电路在输入100mV以上就产生了饱和失真, 电路的静态工作点跟书上是一样的,VB\VCE等参数都是 一样的,交流放大倍数也是10,输出信号首先出现饱和失真,即下半周削顶,继续增大输入信号后,上半周也出现削顶失真.
通过实验减小基极电压,可以降低饱和失真,但是为啥呢?

电路图

电路图
非常不理解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给个图先?

网友:
可能是C2383的VCEO高于2SC2548,原来的工作点已经不适合新管子。降低Vb,相当于工作点往右下移,可以改善电压波形的饱和失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果然厉害,终于把2sc2383的说明书下到了,VCEO真的大了好多,根据其输出特性曲线,现有的Vce相对而言就非常小,容易饱和,但是该电路也存在IB过小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分析,因为日本人的书假设IB为零,或者非常小,因此容易截止失真,输入信号范围非常有限,如此理解是否妥当?

输出曲线

输出曲线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太像,iB本来就不大。基极偏置电压够高,交流电压信号能在上面摆起来,我觉得不用太操心基极电流的问题。我也见过有些书上提到过iB失真的问题,不过实际上碰到的很少,我是没有印象很深的例子。
     换了管子截止失真的问题再讨论一下吧。我个人倾向iC电流的失真引起的电压失真,和共射这级带的负载有关。
    另外就是建议你根据新管子重新调整一下偏置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明天试验一下,看看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办公室做过实验了,调整了偏置电路之后,电路的失真情况有很大好转,但是输入信号只能在1v的范围内不失真,在VB为2.2V,VCE为6V时(调整了直流电源为15V),输入信号大于1v仍然会产生饱和失真,按照三极管饱和时,集电结和发射结都正偏,怎么都不觉得集电结会正偏,大侠,您觉得应如何分析?

网友(2017-01-02):
建议楼主对比两个晶体管的规格参数,重点是放大倍数的最小值。因为电路图所示电路所给的放大倍数的前提是依赖这些参数的。该电路是反相放大器级联跟随器以实现输入输出阻抗匹配。由于反相放大器的发射极电阻390欧姆比较小,三极管的增量电阻不能忽略,同时集电极电阻要跟跟随器输入电阻并联,使得有效集电极电阻变小,综合上述因素,实际的放大倍数应该小于10。
之所以会过早出现饱和失真,是因为电路的供电是5V,反相器静态工作点在3V,其输出正峰值可以达到5V,其基极偏置在1.6V,在三极管临界饱和时,集电极最小为1.6V,这样最大不失真输出限号峰值为1.4V,这样在放大倍数在9左右时,最大输入信号峰值为150mV。
其实三极管是否进入饱和的判断是比较模糊的,一般认为集电结零偏为临街状态。但是这些跟所使用的三极管有关,只能作为一般性指导。

网友(2017-05-19):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