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Modelsim_Win64_10.1最简单最清晰最准确的破解

楼主(2016-04-25):
其实破解很简单,简单说只需4步:1。 下载破解工具和安装Modelsim软件
                                                     2。 将破解工具里面的文件拷贝到Modelsim安装目录下win64文件夹里
                                                     3。 生成LICENSE.TXT文件并拷贝到Modelsim安装目录下win64文件夹里
                                                     4。 添加系统变量
首先我是装在了D盘,一般不要装在系统盘,电脑会很卡。
Modelsim安装目录下win64的路径是D:\Program Files\modeltech64_10.1c\win64,下面会经常用到
详细步骤:
1。安装Modelsim软件,一路点YES,最后询问reboot,就是问你重启不,可以不重启
2。解压破解工具,将解压的文件MentorKG.exepatch_dll.bat一起拷贝到win64下,路径如上
3。双击批处理文件patch_dll.bat,大概5秒后,将生成的TXT文本文件命名为LICENSE.TXT并存放到win64下
4。添加系统变量。计算机右键:属性--高级系统设置--环境变量,上面的是用户变量,我们只需要在下面的系统变量添       加即可。 点击新建,出现对话框,变量名:设置为MGLS_LICENSE_FILE,
变量值:设置为D:\Program Files\modeltech64_10.1c\win64\LICENSE.TXT(就是你的LICENSE.TXT存放路径)
至此OK,可以运行Modelsim软件了
注意事项(千万注意):
1。Modelsim的安装路径不能有中文,需全是英文
2。一定要将MentorKG.exepatch_dll.bat一起拷贝到win64下,因为patch_dll.bat是批处理文件双击它会调用           MentorKG.exe,
    打开patc_dll.bat(用notepad++),你会发现只有4行
    @echo off                     意思是执行下面DOS命令时不显示
    attrib -r mgls.dll            作用是将win64下的mdls.dll文件的只读属性去掉,以便修改
    MentorKG.exe -patch . 是调用MentorKG.exe,并将它的路径映射到用户变量里,然后生成LICENSE.TXT文件
    attrib +r mgls.dll          是将mdls.dll文件属性改为只读
    双击patch_dll.bat时就是执行上面的过程
3。设置环境变量时,注意拼写,license文件的路径最好复制,以免出错
4。要注意关键都是在win64下操作的,在其他地方就破解不了了
破解常见问题:
1。生成不了license文件
     一,要将2个破解文件一起拷贝到win64下,在双击patch_dll.bat,他们是调用的关系,上面说的很清楚了
     二,就是win64目录不能有中文,否则生成不了
2。破解完成后,运行Modelsim提示找不到license
     一,检查环境变量名是不是拼写错误
     二,路径是不是有误,不能有空格,最好复制
3。可以打开Modelsim,但是仿真时卡死
     这是破解出了问题,在仔细按照上面的破解一次,主要查看环境变量设置是不是有错(拼写和路径)

至此破解完成,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网友A(2019-01-03):
谢谢分享,用这个破解10.7也成功了哈!

网友(2019-03-11):
ModelSim SE-64 and its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contain trade secrets and commercial or financial information that are the property of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and are privileged, confidential, and exempt from disclosure under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5 U.S.C. Section 552. Furthermore, this information is prohibited from disclosure under the Trade Secrets Act, 18 U.S.C. Section 1905.

# Loading project p2s
vsim -novopt work.test_bench
# Error loading design
不能仿真,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2019-05-02):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用这个破解10.7也成功了哈!

hi, 我用这个尝试破解64位的10.7

但是一直无法生成license.txt. 文件

AppData\Local\Temp目录下面也没找到,

我发现win64目录下只有mgls64.dll,没有mgls.dll,于是把patch文件中的mgls改成mgls64,也不成。

求助啊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i, 我用这个尝试破解64位的10.7

但是一直无法生成license.txt. 文件

把mgls.dll拷贝到Win目录下,和mgls64.dll同时存在!
然后修改patch.bat文件!增加两行,和处理mgls64.dll一样的两行!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破解文件试一下!

网友(2019-06-12):
引用 网友B:
hi, 我用这个尝试破解64位的10.7

但是一直无法生成license.txt. 文件

不要改文件名字,破解包里有dll文件,拷贝到相应的目录,在批处理文件里面加两行对应的即可!即同时处理两个dll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hi, 我用这个尝试破解64位的10.7

但是一直无法生成license.txt. 文件

不是在DOS黑框框下执行patch,是直接点就可以。我碰到过相同的问题。

网友(2019-08-05):
此破解真的可以用于10.7b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mgls.dll拷贝到Win目录下,和mgls64.dll同时存在!
然后修改patch.bat文件!增加两行,和处理mgls64.dl ...

win10这样不行的

网友(2020-05-12):
要是给个软件版本下载就好了。最好是Linux的。。谢谢楼主。

网友(2020-11-18):
感谢,破解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