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MOS衬底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6-04-25):
1)PMOS周围的GuardRing就相当于他的衬底了吗2)我有一个MOS管,在电路图里,他的衬底连接500mV,那么在版图里面实现他是否可行?之前该管的源端和衬底连接的是1.8V,因为电路图需要,我改成了源端和衬底均连接500mV,请问在版图里怎么画呢。另外,这个500mV我要从外部给信号吗?还是在芯片内部自己生成一个?

网友:
问问电路的设计人员的意见

网友:
这还能工作,贴电路图上来

网友:
这么低的电压下确实怀疑是否能工作,难道这个电路用了特殊工艺来实现?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