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问个关于display.drf的操作类的问题。。

楼主(2016-04-25):
怎么设置让不同的库使用不同的display.drf文件???
比如,我本来一直使用的是a.drf文件,现在输入了一个gds,要使用它自带的b.drf,要怎么设置可以让各自的library使用自己各自的display文件?

网友:
tf也不一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shide 。tf也不一样。

网友:
不同工艺,不要放一个路径下面建库,不是很简单的就解决了

网友:
可以在相应的libray目录下添加libInit.il文件,里面填写drLoadDrf “路径/display.drf”,开启icfb后首次使用该library就会自动触发加载。

不同的display只要没有冲突,显示是没有问题的。
tf里面层次显示是通过Packet(Name)和display联系起来的,
若两个display存在相同的PacketName,
后面加载的就会覆盖前面的,
其它如Color,stipple也是一样。